[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点亮功能扩展板

楼主(2022-11-06):
最近得到一个一件法器,它有点类似于风火轮,本是用来进行触摸操作的,但不妨用做一个LED的阵列来使用,见图1所示。
1触摸功能板
MCC不给力的情况下,直接选个例程在上面码代码就可完成功能的设计。
该功能扩展板的原理图,见图2所示。
2原理图
开发板的引脚分布如图3所示,在使用时应避开被占用引脚的使用。
3引脚分布
LED灯与开发板的引脚连接关系如下:
LED16---PF4
LED15---PF3
LED14---PF2
LED13---PD7
LED9---PD6
LED10---PD3
LED11---PD2
LED12---PD1
LED17---PA2
LED18---PA3
LED19---PA4
LED20---PA5
为便于控制,所做的语句定义如下:
#define LED0_init() do { PORTF.OUTSET = PIN4_bm; PORTF.DIRSET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0_turnOn() do { PORTF.OUTCLR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0_turnOff() do { PORTF.OUTSET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1_init() do { PORTF.OUTSET = PIN3_bm; PORTF.DIR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1_turnOn() do { PORTF.OUTCLR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1_turnOff() do { PORTF.OUT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2_init() do { PORTF.OUTSET = PIN2_bm; PORTF.DIR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2_turnOn() do { PORTF.OUTCLR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2_turnOff() do { PORTF.OUT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3_init() do { PORTD.OUTSET = PIN7_bm; PORTD.DIRSET = PIN7_bm; } while (0)
#define LED3_turnOn() do { PORTD.OUTCLR = PIN7_bm; } while (0)
#define LED3_turnOff() do { PORTD.OUTSET = PIN7_bm; } while (0)

#define LED4_init() do { PORTD.OUTSET = PIN6_bm; PORTD.DIRSET = PIN6_bm; } while (0)
#define LED4_turnOn() do { PORTD.OUTCLR = PIN6_bm; } while (0)
#define LED4_turnOff() do { PORTD.OUTSET = PIN6_bm; } while (0)

#define LED5_init() do { PORTD.OUTSET = PIN3_bm; PORTD.DIR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5_turnOn() do { PORTD.OUTCLR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5_turnOff() do { PORTD.OUT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6_init() do { PORTD.OUTSET = PIN2_bm; PORTD.DIR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6_turnOn() do { PORTD.OUTCLR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6_turnOff() do { PORTD.OUT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7_init() do { PORTD.OUTSET = PIN1_bm; PORTD.DIRSET = PIN1_bm; } while (0)
#define LED7_turnOn() do { PORTD.OUTCLR = PIN1_bm; } while (0)
#define LED7_turnOff() do { PORTD.OUTSET = PIN1_bm; } while (0)

#define LED8_init() do { PORTA.OUTSET = PIN2_bm; PORTA.DIR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8_turnOn() do { PORTA.OUTCLR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8_turnOff() do { PORTA.OUTSET = PIN2_bm; } while (0)

#define LED9_init() do { PORTA.OUTSET = PIN3_bm; PORTA.DIR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9_turnOn() do { PORTA.OUTCLR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9_turnOff() do { PORTA.OUTSET = PIN3_bm; } while (0)

#define LED10_init() do { PORTA.OUTSET = PIN4_bm; PORTA.DIRSET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10_turnOn() do { PORTA.OUTCLR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10_turnOff() do { PORTA.OUTSET = PIN4_bm; } while (0)

#define LED11_init() do { PORTA.OUTSET = PIN5_bm; PORTA.DIRSET = PIN5_bm; } while (0)
#define LED11_turnOn() do { PORTA.OUTCLR = PIN5_bm; } while (0)
#define LED11_turnOff() do { PORTA.OUTSET = PIN5_bm; } while (0)
实现LED灯闪烁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t i,j;
    //Setup LED
    LED_init();
    LED0_init();
    LED1_init();
    LED2_init();
    LED3_init();
    LED4_init();
    LED5_init();
    LED6_init();
    LED7_init();
    LED8_init();
    LED9_init();
    LED10_init();
    LED11_init();
    dark();
    while (1)
    {
        light();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dark();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
}
所用到的2个辅助函数为:
void dark(void) {
    LED_turnOff();
    LED0_turnOff();
    LED1_turnOff();
    LED2_turnOff();
    LED3_turnOff();
    LED4_turnOff();
    LED5_turnOff();
    LED6_turnOff();
    LED7_turnOff();
    LED8_turnOff();
    LED9_turnOff();
    LED10_turnOff();
    LED11_turnOff();
}

void light(void) {
    LED_turnOn();
    LED0_turnOn();
    LED1_turnOn();
    LED2_turnOn();
    LED3_turnOn();
    LED4_turnOn();
    LED5_turnOn();
    LED6_turnOn();
    LED7_turnOn();
    LED8_turnOn();
    LED9_turnOn();
    LED10_turnOn();
    LED11_turnOn();
}
实现LED灯顺时针旋转的程序段为:
while (1)  {
      for(k=0;k<12;k++)
      {
          if(k==0) LED0_turnOn();
          if(k==1) LED1_turnOn();
          if(k==2) LED2_turnOn();
          if(k==3) LED3_turnOn();
          if(k==4) LED4_turnOn();
          if(k==5) LED5_turnOn();
          if(k==6) LED6_turnOn();
          if(k==7) LED7_turnOn();
          if(k==8) LED8_turnOn();
          if(k==9) LED9_turnOn();
          if(k==10) LED10_turnOn();
          if(k==11) LED11_turnOn();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
      dark();
      for(j=0;j<1000;j++)
         for(i=0;i<1000;i++);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4至图6所示。
4效果1
5效果2
6效果3
视频:

网友A(2022-12-06):
什么样的屏幕可以用来当做led阵列使用呢

网友B:
这是一个全屏幕触摸的 还是在特定点位可以的啊

网友C:
这触屏很不错 可以全部点亮吗  一般功率是多少啊

网友D:
前端触屏和单片机的通讯方式是哪种啊

网友E:
感觉这种连接方式有点费单片机的引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种连接方式有点费单片机的引脚啊

啥情况啊 难道是几个灯就是几个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情况啊 难道是几个灯就是几个引脚吗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种连接方式有点费单片机的引脚啊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端触屏和单片机的通讯方式是哪种啊

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屏幕可以用来当做led阵列使用呢

?  , LED发光二极管

网友G(2024-07-27):
看起来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