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时8闪动

楼主(2022-11-06):
为什么我写的驱动LCD的(电子时钟表)代码在仿真时 “8”一直在闪动

网友A:
如果你是采用动态显示刷新的话,出现闪烁,那是因为你的刷新频率太慢,大于20ms。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是采用电阻分压结构的,看看是不是偏置电阻设置不对,导致显示效果不佳,存在鬼影。

网友C:
人眼由于生理机能的问题,存在延迟,20ms以下的闪烁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D:
大于20MS之下的情况总会有的

网友E:
除了 频率外,再查看一下,LCD额定电压与工作电压是否吻合。

网友F:
放在主循环里刷,保证20MS内应该得将显示内容全部刷一次

网友B: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刷”啊,当真MCU不会累啊。

网友C:
中颖 带LCD的片子是正常的 我记得是它的调试口 有和LCD复用的

网友G(2022-12-06):
其他数字有没有闪烁的现象发生呢

网友H:
检测和8的链接方式不同的其他的引脚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I:
刷新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降低一下频率

网友J:
是8的所有灯都闪烁还是某个小灯闪烁啊

网友K:
因为8是全亮的,所以考虑电源功率不够吗

网友L:
七个管子都闪吗还是单个某个管子闪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