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官网的AN1094例程调试不能通过

楼主(2022-11-06):
芯片换成正在在使用的芯片PIC24FJ32GA004
pc自举程序实测不能发出数据

网友A:
你是怎么用的呢

楼主:
用法如下:
16-Bit Flash Programmer -i COM1 -B 9600 TEST.HEX
使用方法是否错误?

楼主:
网上搜索不到 P24QP.EXE 的专门bootload下载PC软件,哪位大侠有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AN1157看过了,文档内部有个P24QP.exe 不知去哪里下载,网上收罗了好多,没查到

网友B:
官网上有, 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C:
AN1094太旧了, 不推荐用; 可以用AN1157来试试看,不过添加新器件会比较麻烦

网友D:
现在MCC可以做16bit的bootloader了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系列。难道啊不能重新生成一个例子?

网友E:
MCC支持吗?重新配置一个IO闪烁的例证

网友F(2022-12-06):
需要先确认这个历程和当前使用芯片PIC24FJ32GA004是否匹配

网友G:
引用 楼主:
AN1157看过了,文档内部有个P24QP.exe 不知去哪里下载,网上收罗了好多,没查到
...

请问为什么文档中会有可执行文件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嗯

网友H:
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吗 看看是否可以进入发送函数中

网友I:
我们可以自行更改pc的自举程序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AN1094太旧了, 不推荐用; 可以用AN1157来试试看,不过添加新器件会比较麻烦
...

这个文件有错误的地方吗  为什么不推荐使用了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现在MCC可以做16bit的bootloader了啊..

目前大部分的bootloader都还做不到16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