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22-11-06):
dula=0;
    P0=table[r];                                        //数码管段信号输出
   dula=1;
    dula=0;为什么还要打开段选

   wela=0;
    P0=~(1<<c);                                        //数码管位信号输出
    wela=1;
    wela=0;这里为什么还要打开位选?
    delay(5);

网友A:
你的程序不完整,看的不知所云

网友B:
你这个外围不是直接能通过单片机口输出显示的吧,还有其它辅助芯片

网友C:
看好像是打开使能位

网友D:
位选与段选的信号线连着你的两个74h373锁存器,用来控制锁存器的信号更新的。

网友E:
在没有给这条线信号之前,锁存器的输出不会变化。

网友B:
对,所以这两个芯片可以共用其他数据线,而只在有了这个信号,相应的芯片才会更新输出。否则你对它输出不起作用

网友F:
所以当你要控制其中一块锁存器的时候,你就要给他来个信号,它为什么是位选?因为你的这个位选引脚连接的那块74H373输出恰恰就是数码管的各个位。它可以控制8个位。

网友E:
数码管每一位有一个公共线,8个段线(7段+点)
而你的段信号则连着另一片74H373,它的输出则连接着数码管8个位的所有段。

网友G:
当你打开段选,然后输出了一个数值出去,这个数值就会存到段控制的那片74H373,而不会影响位控制的74H373的值。

网友H:
单片机通过先后传送数据到两片不同的74H373,来达到控制位和段的目的。

网友I(2022-12-06):
楼主连dula变量的定义都没有 怎么知道它是控制什么的呢

网友J:
为什么要对公共端做一个这么小的电平转换呢

网友K:
楼主位选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有一个锁存器呀

网友L:
为什么需要外接锁存器呢 使用io口一直输出不可以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需要外接锁存器呢 使用io口一直输出不可以吗

这样运行稳定 不容易发生抖动和波动

网友N:
这种方式只能控制少量的数码管

网友O:
为什么需要外接锁存器?

网友P(2023-01-19):
没有给这条线信号之前,锁存器的输出不会变化

网友Q:
只能控制少量的数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