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端口中断就不响应了

楼主(2022-11-06):
PB,PC设置为输入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但PB设置为中断输入PC设置为输出,为什么端口中断不响应了?

网友A:
SH66N12这颗的PBC中断,无论PB,PC为输入还是输出,只要有下降沿产生,就会产生IRQ

楼主:
那不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相应的IE使能,则可响应中断

楼主:
PB,PC设置为输入确实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 啊

网友C:
不知到了。。。。

网友D(2022-12-06):
楼主是使用的pc和pb的所有的引脚端口吗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手误把pc端口的中断打开了啊

网友F:
由于楼主更改了引脚的模式导致不能响应中断 建议楼主详细检查相关配置

网友G:
楼主设置为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的呢

网友H:
中断的使能信号得确定是开启的b端口的

网友I:
原因有很多  首先怀疑的额就是软件问题 因为硬件没有更改的话 说明外部中断米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