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返回值怎么不同

楼主(2022-11-06):
芯片79F166A,在同一个程序中,同时用2个Sample_AD(ch);的返回值和单独用一个Sample_AD(ch);的返回值不同

网友A:
两次采样不同的通道?

楼主:
是的,你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B:
在快速的多通道连续轮番转换时, 结果发生通道间的影响.
这种情况跟信号源, 转换速度太快有关.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3920-1-22.html?_dsign=d5462f96

网友D:
通常可以延长采样保存时间, 降低信号源阻抗来解决

网友E(2022-12-06):
两个的采样频率和被采样信号是相同的吗

网友F:
可能是因为采样频率不合适导致的数据相差很大

网友G:
有可能两个返回值都是错误  楼主可以给一个固定的值  判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H:
被采样信号稳定吗  如果是高频信号很有可能有大的偏差

网友I:
首先要确定采样频率和被采样信号是匹配的

网友J:
单独用一个通道进行采集 数据稳定性如何

网友K:
数据偏差有多大?两个通道切换时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