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超2KB

楼主(2022-11-06):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F:\安装的软件\KEIL 4\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是不是代码超过2KB了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限制版,容许的代码有限制。 你的代码文件过大,超过了(限制版的)极限。

网友B:
我的keil是64KB限制,再大点怎么破?

网友C:
超的不是很大,看看能否再优化一下代码。

网友D:
看看变量能否再优化优化,能用局部变量不要用全局。

网友E(2022-12-06):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限制版,容许的代码有限制。 你的代码文件过大,超过了(限制版的)极限。
...

在哪里能判断使用的版本是限制版的呢

网友F:
争取减少一下全局变量 少使用数组数据

网友G:
你的软件没有**,请按以下步骤**
如何**Keil
若不**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
第一步:打开Keil编译器
第二步:单击【File】
第三步:单击【License Management】
第四步:复制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的CID号
第五步:打开注册机
第六步:将刚复制的CID号粘贴到注册机的CID号框中
第七步:点击【Generate】将会生成激活码
第八步:把生成的激活码复制粘贴到KEIL的New License ID Code(LIC)里
第九步:然后点击【Add Lic】
、  注册完成之后,会在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间的PK51的后面添加使用截止日期到2020,说明已经成功**了。
注意:若**的时候出现: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翻译】错误R206:没有注册使用权,需要管理员权限。
解决方法:
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Keil这个编译器,然后再按上述的方法操作一遍即可**。

网友H:
应该是没有**成功的问题,你有KILL4的**机没,没有的话我给你i传一下

网友I:
你的kile没有破 解  用**软件**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在破 解之前需要重新对软件进行安装吗

网友K:
就是代码限制,没有和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