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样的写法

楼主(2022-11-06):
有这样的写法,(void*)f(int a,int b);有点不明白。

网友A:
int(*p)(int a,int b);这个是指针函数的调用。

网友B:
int *p(int a,int b);这个是返回值是指针类型。

网友C:
上面的那个(void *)这种空指针没有说明具体的指针变量,好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亦即可以指向任意类型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定义了一个函数,该函数返回值为指针类型,但未指明其指向的数据类型,之后如果要调用该函数,得到其返回值,则必须将其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F:
如:

/* 定义 */
(void*) f (int a, int b);
{
     int c = 0;
     c = a + b;

    return(c);
}

/* 调用 */
void main(void)
{
     char d = 0;
     while(1)
     {
         d = (char) f (5, 6);    //此处必须为 f() 函数指定返回值类型
         ......
     }

网友G:
这应该是C语言中指针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网友G:
void*
通用指针,可以直接赋值给各种类型的指针

网友H:
void*是万能指针,楼主可以百度一下指针的用法

网友I:
楼上的都已经说了,就是指针的一些应用,自己实际百度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J(2022-12-07):
函数声明  有返回值 返回值为指针类型 也就是一个地址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C语言中指针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这个说法不对  这个是有返回值的 返回值是指针

网友L:
C语言中void * 为 “不确定类型指针”,void *可以用来声明指针

网友M:
可以认为void就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班写任何类型的数值

网友N:
void *可以赋值给任何类型的变量 但是需要进行强制转换

网友O:
void* 在转换为其他数据类型时,赋值给void* 的类型 和目标类型必须保持一致

网友P:
返回值是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