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手持式空气检测设备

楼主(2022-11-06):
STM32F103做一个手持式空气检测设备;锂电池充满电压为4.2V,放电2.7V截止。
现在用一个LDO把锂电池转成3.3V,可是要如何检测电池电压?提示电压在3V的时候要充电。谢谢!

网友A:
用stm32f103的一个adc采样

楼主:
谢谢!可是如果用ADC的话,同时也是电池供电,这样基准电压跟着改变呢

网友B:
通过分压啊,然后就区间降低了。

网友C:
使用高阻值精度的电阻,进行分压;或者分压同时使用mosfet做选通,做AD采样,就可以了,只有做AD采样之前打通MOSFET就可以啦,这样还省点

网友D:
锂电池放电到2.7V?一般做到3V已经可以了。

网友D:
用ad采集啊

网友E:
用内部参考电压啊

网友F:
用精度高的分压电阻进行采集

网友G:
用f103的内部参考电压就行

网友H:
不要用外部参考电压 那个是变化的

网友I:
用电压基准也可以吧  稳压 呗

网友J:
ldo到最后也受不了  还是内部基准靠谱点

网友K:
用电压基准吧

网友L:
手持的检测设备可以检测空气中的哪些指标呢

网友M:
检测时候是通过模拟量采集还是通过通讯进行数据采集呢

网友N:
感觉3v的有点严格  稍微波动不就有提示信息了吗

网友O:
如果通过分压的话 无形中会加剧功率的消耗啊

网友P:
里边用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  然后可以通过分压间接采集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Q:
st单片机本身就有电压监控的功能呀

网友R(2024-11-04):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S: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T: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U: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V: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W: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X: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Y: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Z: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