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洞洞板焊接一个无线模块

楼主(2022-11-06):
怎样用洞洞板焊接一个无线模块

网友A:
需要非常高超的焊工,非常好的眼力,极好用的电烙铁,极佳的耐心,丰富的表贴元件(0402)

网友B:
还要有一颗承受失败的心——因为射频电路用洞洞板来焊接,基本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C:
RF的最好做PCB,即使做PCB,都要有一定的高频电路基础。否则,你懂的。

楼主:
明文规定不可以用模块,要用收发芯片自己焊,好想放弃

网友D:
QFN封装的芯片不可能用洞洞板焊接,即使焊接了芯片,天线也成为绊脚石...

楼主:
那用其他芯片可以吗,感觉电路要求都很高,焊接出来了也工作不了吧

网友E:
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F:
凡是射频,都不要妄想用洞洞板来做,如果你们老师硬要在校生画板子做射频模块开发,可以考虑把鞋子扔到他脸上。

网友G:
这个楼主就不要去研究了。高频人家用4层板都来不及,钢铁侠电影看多了呀

网友H:
请问楼主想明白了嘛?万事开头难,只有知道想要什么才可以去创造,说的再好,不动作也是无济于事

网友I(2022-12-07):
这取决于无线模块的封装以及外围电路

网友J:
用洞洞板做无线模块的焊接 那传输距离如何保证

网友K:
这样做貌似省钱了 其实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凡是射频,都不要妄想用洞洞板来做,如果你们老师硬要在校生画板子做射频模块开发,可以考虑把鞋子扔到他脸 ...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种方式开发硬件电路 简直就是小白中的战斗机

网友M:
最好不要用洞洞板做无线模块  你会发现各种错误 然后还找不到 原因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需要非常高超的焊工,非常好的眼力,极好用的电烙铁,极佳的耐心,丰富的表贴元件(0402)
...

哈哈  估计0402封装的小电阻电容直接掉进洞洞板的洞洞里边了

网友O:
是焊接无线模组还是芯片?模组可以,芯片就难了。

网友P:
射频没法用洞洞板吧

网友Q:
如果是模块焊到洞洞板上那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