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编译软件提示#error

楼主(2022-11-06):
#error clnk Debug\11.lkf:1 symbol f_assert_failed not defined (Debug\stm8s_gpio.o )

楼主:
#include "stm8s.h"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 PB5 为推挽输出 // 库文件中提供的函数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控制PB5 输出低电平 // 库文件中提供的函数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5);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网友A:
有没有定义的模块?

网友B:
貌似你用的一个变量没偶进行定义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我还没有用过stm8  不过感觉确实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D:
但看这部分代码 没有啥结论

网友E:
有没有定义的模块

网友F(2022-12-06):
应该是提示这个函数没有定义 自己看看头文件引用了吗

网友G:
出现报错是由于使用的main文件模板时将一些函数给删掉了

网友H:
缺少定义 楼主可以手动搜索一下是不是找不到函数定义的文件

网友I:
除了这个头文件 是不是还需要引用其他头文件呢

网友J:
这里能确定是哪个函数的问题吗  能找到具体的函数体吗

网友K:
一个变量没定义吧

网友L:
建立工程的时候误删文件了吧这是

网友M(2024-10-11):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N: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O: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P: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