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验证和失败

楼主(2022-11-06):
ma, 2G
MA82G5B32用小鱿鱼下载的时候一直是验证和失败

网友A:
板子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B:
先連接好VDD P3.1 GND後,MA82G5B32需啟動一個上電動作進入下載模式,才可以在PC端進行下載程序。

楼主: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换了好几颗都还是不行

楼主:
后来电路参考了经销商提供的Ev Bord TH156A也还是不行

网友C:
將錯誤畫面截屏貼上來協助查看,可能不是硬件或是芯片問題

网友D:
楼主用的是ICP 在烧录,所以接口不对,请用ISP 烧录再试一下.

网友E:
用ICP 烧录需要接6个脚:RET、GND、OCD-SDA、VCC、OCD-SCL、P30。

网友F:
小U鱼直接3根线 VCC,TXD, VSS

网友G:
我感觉是不是线路问题,楼主在查一下,解决了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