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单片机MG87FLE4051在Keil开发环境下应该选择什么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楼主(2022-11-06):
笙泉单片机MG87FLE4051在Keil开发环境下应该选择什么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网友A:
是不是有专用的头文件?

网友B:
keil不支持这款单片机。

网友C: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下载" 笙泉科技8051 ICE仿真器 & Keil头文件以及产品型号库安装 "

楼主:
是的,四楼给出了头文件。但我想知道:随便选择芯片型号对编译没有影响吧?

网友D:
下载4L给出的链接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_count.asp?ID=20并安装笙泉的keil数据库(Database Installer\setup.exe)

网友E:
安装完成后即可在keil软件上选到所有笙泉的MCU了(Alt+F7点击Device下有一个Database再选择Megawin Device Database )。

网友F:
先安装头文件,选择与其相同的型号即可。

网友G:
按照四楼的链接进行下载就好,安装好后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