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用stm32f412gdiscovery做过USB声卡的吗?

楼主(2022-11-06):
有用stm32f412gdiscovery做过USB声卡的吗?

楼主:
最近在使用stm32f412gdiscovry做USB声卡,不知道什么原因用DEBUG查看程序不执行配置描述符,导致电脑无法识别该设备,有做过的吗?

楼主:
给指点一下,还有为什么官网带的例程,ID脚拉高拉低都可以识别成主机

网友A:
不是ID脚接地才可以识别成主机吗?

楼主: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鼠标device就可以识别出来,改成AUDIO就无法识别,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usb这个东西感觉不稳定

网友C:
没有做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D:
声卡还有usb接口的吗?

网友E:
没偶坐过usb的声卡

网友F:
STM32 的 USB都没怎么熟悉

网友G:
ID脚接地才可以识别成主机的

网友H:
ID脚接地才可以识别成主机

网友I:
有usb接口的声卡吗?

网友J:
没做过usb接口的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