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05可以通过串口在线升级吗?

楼主(2022-11-06):
A805可以通过串口在线升级吗?

网友A:
支持通过串口在线升级

网友B:
串口在线更新只能用在更新芯片内的程序,ISP引导码以及上位机软件都已经配套好

网友C:
LZ 如要自行开发自己的ISP引导码以及上位机软件,底层的Flash程序更新部分可以参考MA805 IAP DEMO

网友D:
那个可以在源码区找找

网友E:
MA805出厂默认U2和串口升级,当然,U1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F:
下载器,烧录器~

网友:
这个没有用串口升级过。

网友G:
建议还是用自带的烧录器进行下载更新吧

网友H(2022-12-07):
基本上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通过串口进行在线升级

网友I:
目前我们常用的在线升级工具都有哪些呢

网友J:
串口配置可以波查询代码与PC通讯的UART设置的参数。

网友K:
升级到一半或某一帧,就失败了。需要检查升级数据包大小、检查串口缓存区的字节大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升级到一半或某一帧,就失败了。需要检查升级数据包大小、检查串口缓存区的字节大小。 ...

这种可以通过修改数据包大小,使其<512,串口缓存区大小不变。

网友M:
有可能因为配置错误导致升级失败,比如留的与PC通讯的串口为USART1,却配置为USART2

网友N:
可以用串口在线升级

网友O:
好像都可以用串口升级

网友P(2023-01-06):
那就需要你设备程序有boot loader,以实现远程通过UART串口升级程序。

网友Q:
你要让你的可执行代码和bootloder的功能配合起来。

网友R:
把升级文件做个校验CRC或者别的校验,把串口接收并写入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