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移植到带串口BOOT程序中,无法运行

楼主(2022-11-06):
移植好的FreeRTOS,如果不加BOOT程序,直接运行,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加了BOOT程序后,修改了地址偏移,FreeRTOS就跑不起来了

楼主:
一直卡在启动文件的 B 那个位置。原来没有FreeRTOS的程序,按照这个偏移地址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FreeRTOS里面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B:
烧录的系统是不是被BootLoader覆盖了一部分。

网友C:
看看地址是不是有掩盖。

网友D:
写入新数据时自动清除

楼主:
没有覆盖,DEBUG初始化都没问题,已进入开启任务调度器就死了。。

网友E:
仅仅在代码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还不够,还需要在MDK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

楼主:
已经设置了 第一张图就是在keil里面设置的。

网友F:
硬件怎么接的

网友G:
boot的启动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H:
用的哪种boot方式啊

网友I:
boot程序地址对吗

网友J:
启动模式不对吗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

网友K:
是不是boot的启动方式有问题?

网友L:
FreeRTOS里面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M:
地址是不是有掩盖?

网友N(2022-12-06):
初步判断可能是楼主的偏移地址有问题

网友K:
用的哪种boot方式

网友O:
boot程序的地址是不能随意更改的

网友P:
在Bootloader程序中,USB唤醒中断服务函数最好添加一个指示

网友Q:
在执行APP程序中发生了中断请求,程序仍然跳转到了0x0800 0004这个中断向 量表地址去提取相关的中断服务函数执行

网友L:
地址偏移的问题

网友R:
直接修改“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末尾的代码

网友S:
在main开头设置中断表偏移量和在systemInit里面设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T:
系统是不是被BootLoader覆盖了

网友U:
是不是有地方被覆盖掉了

网友V:
是不是系统被boot覆盖了?

网友W(2024-05-21):
Freertos 需要改变一些事情

网友X:
引导程序的地址不能随意更改

网友Y(2024-11-01):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Z: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AA: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