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使用printf 输出字符串常量?

楼主(2022-11-06):
解答:
因为字符串常量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因而需要添加特定于MPLAB C18 的转换运算符(%S)来处理程序存储器数组(rom char [])中字符的输出:
#include <stdio.h>
rom char * foo = “Hello, world!”;
void main (void)
{
printf (“%S\n”, foo);
printf (“%S\n”, “Hello, world!”);
}
当输出一个far 程序存储器数组(far rom char [])时,请确认使用H 大小指定符(即%HS):
#include <stdio.h>
far rom char * foo = “Hello, world!”;
void main (void)
{
printf (“%HS\n”, foo);
}

网友A:
现在在MCC中设置串口的时候可以勾选“printf support ”,也挺方便的

网友B:
极少使用这个函数

网友C:
主要用于向什么设备输出啊

楼主:
学习C语言必接触的函数

网友D:
用的熟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