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uSART发送完成为什么不要清楚发送完标志位?

楼主:
uSART发送完成为什么不要清楚发送完标志位?

楼主(2022-11-06):
    在usart中断发送完成函数里面,发送完成只是禁止发送中断等,并没有调用__HAL_UART_CLEAR_FLAG()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A:
读取中断寄存器就是清0了;

楼主:
可是在禁止中断函数里面并没有清楚中断标志位。

网友B:
规格书说了,只有写清除标识位和继续发送数据才能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C:
两种清方式:软件清或者继续发送自动清。

网友D:
所以这里就是最后一个发送完,肯定要软件清。

网友E:
这个是自动清除的把

网友F:
亲 这个是自动清除的啊

网友G:
呵呵 不用手动清除

网友H:
不用咱们清除 他自己就清除了

网友C:
就是不清除,如果是最后一个数据就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D:
虽然手册上说这要手动清除,那要手动清除

网友I:
应该是库函数里面已经包含这个清除操作

网友J:
库函数自动清除的吧

网友K:
读取中断寄存器就是清0

网友L:
不用手动清除的

网友M:
这个是自动清除

网友N:
这个寄存器是读取自动清零的

网友M:
这个位是自动清零的

网友O(2022-12-07):
发送完标志位不需要我们手动清除 软件会自动清除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两种清方式:软件清或者继续发送自动清。

请问软件清和继续发送自动清这两种方式不是一样的妈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可是在禁止中断函数里面并没有清楚中断标志位。

这个不是在禁止中断函数里边进行清除的 应该是读取寄存器的时候就自动清除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说了,只有写清除标识位和继续发送数据才能清除中断标志

但是规格书没有说是手动清除还是自动清除是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所以这里就是最后一个发送完,肯定要软件清。

软件清标志位也不是说需要用户写代码 而是软件自动清除吧

网友T:
这个手册中介绍的清零序列就是将这个标志位清零吗

网友M:
这个标志位是自动清零的

网友U:
这个是读取后自动置零的

网友V:
这个一般就是看个人了,大神自己把握可能会手动清除,像我这种初级选手喜欢自动

网友W(2024-05-12):
是不是自动清除啊

网友X: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发送,它必须是软件干净。

网友Y(2024-09-2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Z: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AA: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AB: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C: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D: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E: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F: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G: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H: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