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没有源文件可以对stm32f4单片机烧程序吗?

楼主(2022-11-06):
用stlink 只有编译后的hex文件,没有源文件可以对stm32f4单片机烧程序吗?

网友A:
在IDE里或用什么程序可以做到吗

网友B:
本来烧写的就是HEX文件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你用st-LINK家在BIN文件或者HEX文件也行的。

网友D:
可以烧录,BIN也可以

网友A:
你有ST Link,有hex就可以烧写。
软件可以是STM32 ST-link Utility,也可以是STVP。ST官网都可以下载到。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烧写的就是hex文件啊

网友F:
用hex就可以 不需要源文件的

网友D:
可以的 只不过下载方式不能用jtag了

网友G:
随便什么仿真器都可以下载的,不要用ide
stlink==》STVP
jlink==》Jlink ARM

网友C:
可以的。下载专用的烧录软件。

网友H:
只要你用st-LINK家在BIN文件或者HEX文件也行

网友I:
当然可以啊,BIN也可以

网友J:
烧写的时候就是只用HEX文件

网友K:
烧写的本来就是hex文件啊,没有源文件只是不能再修改程序了

网友L:
hex就是烧录文件啊,不需要源文件

网友J:
下载专用的烧录软件就行

网友H:
烧录用的就是hex文件啊

网友M(2022-12-07):
只要有hex文件就可以对单片机进行烧录

网友N:
烧录程序并不一定需要源文件  只要有hex文件即可

网友O:
程序成熟的话就不需要源文件就行 源文件只是用来修改代码的

网友P:
正常情况下 我们烧写入芯片中的文件都是hex文件而不是源文件

网友Q:
不使用jtag下载方式,使用其他的下载方式就可以

网友J:
可以的,烧录本来有hex文件就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不使用jtag下载方式,使用其他的下载方式就可以

请问jtag下载方式必须使用源文件进行操作吗

网友S:
用st-LINK在BIN文件或者HEX文件都能下载

网友I(2023-02-20):
创芯工坊的Power Writer主要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