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楼主(2022-11-06):
请问大佬们,例如设置IO口,设置为输入时,DDRD &= 0x00;这时候PORTD |= 0x00;和PORTD &= 0x01的区别在哪里?例如PD0接了超声波模组的echo端(或者PD0设置外部中断用呢),这时候会有什么区别和影响?

网友A:

与或操作只影响对应的GPIO,不影响其它的,PORTD |= 0x01;和PORTD &= ~0x01

网友B:
一般用
DDRD |= (1<<0);
DDRD &= ~(1<<1);

PORTD |= (1<<0);
这样不影响其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