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独对某一位操做

楼主(2022-11-06):
stm32的寄存器是32位的,操作也只能是以 32位的形式操作。如果想单独对某一位操做  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就像8位的单片机一样可以写作PTA_PTA1=1(表示A口pin1置1).  用结构体联合体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Cortex-M3 支持了位操作后,可以使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网友B:
联合体也是位或的逻辑操作,你可以看汇编码

网友C:
真正的位操作需要编译器支持

网友D:
可以使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网友E:
#define GPIOA_ODR_Bit(__i)   *(vu32 *)(PERIPH_BB_BASE + (((GPIOA_BASE & 0x000FFFFF)+0x14) * 32) + (__i * 4))
   GPIOA_ODR_Bit(0i)=1;  //   PA.0=1

网友F:
或者直接用位带地址操作

网友G:
楼主参考例程看看

网友H:
#define X0_1 GPIOX->BSRR=1   #define X0_0 GPIOX->BRR=1可以这么写

网友I:
不是有Bitband吗,

网友J:
用bit啊  这样就可以

网友K:
用或 与操作就可以啊

网友L:
比如|=0x01  &=0x01之类的

网友M:
用bit进行赋值 与或非操作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 多看看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N:
寄存器的位数跟操作 位数没有必然关系的

网友O:
比如 0x00f啥的

网友P:
BSRR
BRR, 相关位只有写1才会起作用,写0无效
//GPIOx_O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它的31:16位保留不用,15:0对应x的相应引脚,他只能以16位方式操作。
//GPIOx_BSRR:端口位设置/复位寄存器,它的31:16位是清除位(BR15:BR0),用来复位对应的引脚;15:0位是设置位(BS15:BS0),用来设置对应的引脚。无论是BR还是BS,都是1有效,即相应位为0时无效,这样可以保证操作某个端口时对其他端口无影响。
//GPIOx_BRR:端口位复位寄存器,它的31:16位保留不用,15:0相当于GPIOx_BSRR的高16位即BR。
//事例:将GPIOB的Pin0设置位高,Pin1设置为低(要求,所有操作均对GPIOB的其他端口无影响 )
//     方法1:     GPIOB->ODR|= GPIO_Pin_0;
//                 GPIOB->ODR&=~GPIO_Pin_1;

//     方法2:     GPIOB->BSRR= GPIO_Pin_0;
//                 GPIOB->BSRR= GPIO_Pin_1<<16;

//     方法3:     GPIOB->BSRR= GPIO_Pin_0;
//                 GPIOB->BRR = GPIO_Pin_1;

//注意:从上面可以看出采用方法二有可能将一个端口同时设置和复位,因此STM32规定,如果同时设置了BSx和BRx的对应位,BSx位起作用。
//GPIOB->ODR ^= GPIO_Pin_0; 位取反,异或方式

网友H:
位的逻辑操作。

网友Q:
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网友D:
直接用位带地址操作

网友R:
联合体也是位或的逻辑操作

网友S(2022-12-07):
通过对数据进行位的与或非操作即可

网友T:
可以通过c语言中的位与、位或以及位非实现目的

网友U:
多少位没有关系 只要使用位操作就行

网友V:
在计算机c语言中,有一种操作是单独对位进行操作的

网友W:
使用单独的位操作  或者与0xffff这样子也行

网友X:
看你具体怎么操作,一般成熟MCU都支持位操作的

网友Y:
也可以单独定义bit  然后使用这个参数进行操作

网友Z:
看一下内核的手册,可以用位带操作的

网友AA(2024-05-21):
联合也是位或位的逻辑运算

网友AB(2024-08-31):
在编程中,有时需要对特定的位进行操作

网友AC(2024-10-21):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AD: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AE: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