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这个引脚可以用不吗?

楼主(2022-11-06):
我看了DEMON板上面有用到SWO,这个引脚可以用不吗?

网友A:
只用DIO,CLK,RESET,GND可以吗?

网友B:
还要用电源吧

楼主:
swo有什么用呢

网友C:
有独立供电的话不用接电源线也可以

网友D:
有独立供电可以不用电源

网友E:
可以,我一般画板子就不用这个SWO

网友F:
可以不用SWO

网友G:
可以啊,没用就不用管。

网友H:
没听过这个引脚,应该是没啥用。

网友I:
可以不用的

网友J:
Jlink/STLink自带一个SWO接口,使用这个接口配合keil可以输出一些简单的调试信息,在没有串口可以使用的时候,SWO也可很方便的打印一些信息

网友K:
嗯,比如F303RE这个板子在我的电脑上一直没法安装虚拟串口的驱动,所以我可以用这个SWO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L:
论坛送的STM32F303RE上自带的stlink正好有这个SWO口,而且也接到了MCU上,所以正好可以使用,好像有的ST的板子也带了这个接口,但是其中桥接电阻并没有贴到板子上,如果要使用的话,就要自己连接起来

网友M:
对,比如STM32F429DISCO好像就没有接上

网友N:
SWO接口,使用这个接口配合keil可以输出一些简单的调试信息,在没有串口可以使用的时候,SWO也可很方便的打印一些信息

网友O:
当然可以不用

网友P:
下载口的话我不爱用这个口 不如jtag稳定

网友Q:
肯定可以不用啊 这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网友R:
可以用吧。

网友S:
可以的啊。

网友I:
使用这个接口配合keil可以输出一些简单的调试信息,在没有串口可以使用的时候,SWO也可很方便的打印一些信息

网友C:
可以用这个SWO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F:
可以的,这个引脚是为了打印信息的

网友T:
可以不用,这个只是为了方便调试用的

网友U:
看你需求,如果想用SWO就接,不想用的话,就可以当成普通IO使用的

网友V:
这个SWO我也没用过,但是我听说是挺好用的

网友W:
你试试用呗,也是调试的,跟串口打印差不多

网友X:
这个引脚当然可以用呀,看你怎么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Y:
我记得这种SWO如果不用,好像可以直接用做普通IO来用的

网友Z:
这种SWO我还比较喜欢使用呢,因为调试来说可太方便了

网友AA:
L0一般也不需要用SWO调试吧,感觉用L0了,应该低功耗做的多

网友AB:
楼主是想问这个引脚能不能作为普通引脚使用?答案是可以

网友AC:
其实,L0一般用不上SWO,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D:
这个引脚是可以用,可以用做普通IO也可以当调试口

网友AE(2022-12-08):
可以不接 不过仿真要用到的话还是得接上

网友AF:
可以不用,主要是前期整体规划引脚一定要定义好,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AG:
SWO引脚,就是ITM模块的端口0,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来输出一些调试信息

网友AH:
把MCU的SWO引脚同J-link等调试工具连接在一起,因为K64开发板已经直接引出SWD接口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连接了J-Link。

网友AI:
有没有一种调试方同时具有SWO的优点,并同时能在Cortex系列内核的MCU中使用呢?

网友AJ:
为什么Cortex-M0\M0+内核的MCU没有找到SWO引脚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为什么Cortex-M0\M0+内核的MCU没有找到SWO引脚

这是因为它们采用的还是ARM-V6的老架构,内核的调试组件没有ITM模块。

网友AL:
这个引脚是用来打印调试信息的

网友D(2023-02-20):
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