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库函数里众多的Callback()怎么使用

楼主(2022-11-06):
STM32库函数里众多的Callback()怎么使用

网友A:
觉得就像是中断处理函数一样,这个到底怎么理解?

网友B:
这些回调函数只是STM32库给用户准备的一些接口,只是函数框架。

当发生相应的初始化或中断事件时,可以被调用,但函数主体内容由我们使用者填写。

对于那些中断回调函数 可以看成中断服务程序的一部分,因为不知用户会具体写什么,通常我们看到的库里面的回调函数 只是个框架,具体内容由用户填写。

库准备那些回调函数接口,目的是为了方便用户,用户只需针对性填写代码即可。

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些。我们基于不同事件自行组织代码也是可以的。

网友C: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 Turn LED3 on: Transfer process is correct */
  BSP_LED_On(LED3);
}

比如这个函数。根据意思是转换结束后,调用该函数。

楼主:
嗯,而头文件里定义的中断入口都是如下这样的。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网友D:
Callback()是回调函数吧

网友E:
是开启中断后,回调函数。

网友F:
开启中断后,如何回调函数?这个东西就是中断触发后执行的函数吗?

网友G:
应该和标准固件库的中断处理函数一样吧

楼主:
中断发生后进入ADC_IRQHandler 函数,最终会调用到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网友H:
如果明白调用机制,你自然会用,如果不明白,也教不会你

网友I:
就是中断回调函数啊

网友J:
进入中断后,你想干什么 就写什么

网友C:
就是你进入中断之后需要干什么 就在这里处理就行

网友K: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名字 你添加函数体就行

网友G:
留给用户的一个处理接口,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

楼主:
使用的时候怎么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调用该函数?

网友D:
貌似是中断吧

网友L:
HAL库函数能把人绕晕。

网友M:
Callback()是回调函数

网友N:
这个函数是需要自己实现的吧

网友O:
这个函数体需要自己写吧

网友P:
这个是回调函数,要自己实现的吧

网友Q:
没用过这个函数

网友R(2023-02-20):
中断之后会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S:
这个是回调函数,大部分都是空函数,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添加执行代码,或者重新编写。

网友T:
HAL库中的中断,在callback回调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处理有何区别

网友U:
Callback (): 有关处理结束回调函数

网友V:
编程改变我的思维,不会用hal的。

网友W:
这个是回调函数,要自己实现的

网友X:
HAL库中断处理使用了较多的回调函数

网友:
在callback 中处理

网友Y:
回调函数,可以不用管。

网友Z:
就是一个中断回调函数,你要知道每个回调函数什么时候被调用就行了。

网友AA:
光听没用,你要自己去实践一下才知道!

网友AB:
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意义,应该都有注释,可以看注释。

网友Q(2023-03-23):
只是框架,要自己实现的

网友AA(2024-01-09):
它应该与标准固件库中的中断处理函数相同,对吗

网友AC:
它是一个打开中断的回调函数。

网友AD:
callback()是回调函数吧

网友AE:
进入中断后需要做什么?

网友AF: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AG: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AH: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A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AK: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A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AN: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O: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