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公式推导,巨详细

楼主(2022-11-06):
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在计算电路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的忘记一些公式,需要回去翻看笔记或者查资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一起推导一遍差分运放的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根据运放的虚短和虚断。

【虚短】

虚短指在理想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等,就好像两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但事实上并没有短接,称为“虚短”。虚短的必要条件是运放引入深度负反馈。

【虚断】

虚断指在理想情况下,流入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流为零。这是由于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就好像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开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开路,称为“虚断”。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差分运放的电阻有个特点:

R1=R5,R2=R4

一般的计算方法如下:(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根据虚断,即流入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流为零,如下图,简单的理解为两个电阻R4,R5分压。

可得:

根据虚短,即运放两个输入端近似短路,可得:

......①

......②

.......③

......④

整理②③④得:

......⑤

将①带入⑤中,最终化简得:

其实还有一种简单的计算方法:

......⑥

......⑦

由于R1=R5,R2=R4

所以将上式⑥改为:

......⑧

⑧-⑦得:

化简得

如果我们要给运放加一个直流偏置可以怎么做呢,加在哪里?加多大比较合适呢?如下图

我们还是再来一起计算一下:

......⑨

......⑩

⑨-⑩化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