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器找不到

楼主(2022-11-07):
经常出现编译找不到是怎么回事,  重启 IDE 还不能恢复,重启电脑才有用,

楼主:
右侧空白, 要重启电脑才可以恢复,  好像时间长一点 也可以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侧空白, 要重启电脑才可以恢复,  好像时间长一点 也可以恢复

你到X IDE的菜单tools->options->Embedded->generic setting->build tools里看看,你要用的编译器在不在工具链列表框中,且路径是否正确。如果编译器在这里能看到,那编译器安装以及在X IDE里集成都是没问题的。至于你说的显示问题,可能是电脑系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