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D32E505的FPU+DSP使用文档,类似AN029

楼主(2022-11-07):
https://gd32mcu.com/data/documents/userManual/AN029_CN_Rev1.0.pdf
GD32F103 程序在 GD32F303 和 GD32F403 芯片上运行 DSP 指令集和 FPU

针对M33,没有找到类似arm_cortexM33lf_math.lib的库文件

网友A(2023-05-16):
检查“arm_cortexM33lf_math.lib”库文件的完整路径

网友B:
文件得放置在正确的位置

网友C:
芯片得和编译器版本兼容

网友D:
配置设置得正确啊

网友E:
我也没找到,参考一下GD32的其他芯片吧

网友F:
M33刚出没多久,资料不全面也算是正常

网友G:
这个是DSP的库么?你可以看看keil的pack之中是否有集成啊?

网友H:
这个还真就没用过,感觉DSP一般都是专用的,在单片机上使用很麻烦

网友I:
你找官方的FAE要吧,估计他们会有

网友J:
你去官网下载M33比较新的资料包,可能会包含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