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C8G官方例程T0定时1ms实测800us,悬赏30元找问题!

楼主(2022-11-07):
最近也是活见鬼了,用了这么久STC8G、8H的芯片,都量产过不少,这两天却发现主频不对问题,真的很郁闷!现在程序都改到官方给的例程这么简单了,TMD还是不行,就一个简单的T0定时器定时1ms翻转IO口,示波器怎么测都是800us左右!可以确定示波器没问题,STC芯片从淘宝和嘉立创两家买的,都一样的结果!程序代码如下,谁能帮忙找到问题所在,我这边付费3-50元!

@shenxiaolin :没有结果 问题依然存在 只能按这个比例系数先搞样品了
@henangongda123 :相当于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我看楼下评论很多的,可以考虑一下
@shenxiaolin :我是每次ISP都勾选修改硬件选项,一般选择12M和24M这2个频率,然后程序内部就一句话,就是修改选择内部时钟的那个寄存器。之前的案子需要精确延时、串口通信的,我会选择外部晶振,程序里面,然后没遇到问题;简单的案子用内部12M RC,也没仔细看主频多少,这次是用外部晶振频率也对不上,导致红外遥控等以前调试过的程序用不了。。。
话说,你不会用的内部时钟吧?

楼主:
/**********************************************************************
**********************************************************************/
//加载头文件
#include "STC8G.h"            //加载MCU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加载nop指令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引脚定义
sbit DO = P3^3;                                        //定义信号输出DO

//全局标志位

//全局变量

                                         /********* 端口初始化操作 **********/
/***********************************************************
函数名: Port_Init()
功  能: 端口初始化配置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SPI信号输出(P3.3)
        P3M1 &= (~0x08);            //配置P3.3端口为输出方式
        P3M0 |= 0x08;               //配置端口推挽输出
}

/***********************************************************
函数名: T0_Init()
功  能: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测量红外脉冲宽度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0_Init(void)
{
        AUXR &= 0x7F;               //T0选择12T模式(系统时钟12分频),时钟频率为:12MHz/12=1MHz
        TMOD &= 0xF0;               //T0选择模式0(自动重装载模式)
        TL0 = 0x18;
        TH0 = 0xFC;                 //从0开始计时,计数一次耗时:(65535-64535=1000)*1us=1ms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T0 = 1;                    //使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TM0_Isr(void) interrupt 1
{
        DO = ~DO;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T0_Init();                  //T0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试过,改成外部12M晶振也是这样的结果,反正就是主频不对,这种问题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用STC8G芯片做过红外遥控控制、串口通信等案子,都量产过,这次调试发现硬件PWM输出频率不对、之前的红外遥控程序也不用了,AD转换结果也不对,最后发现主频都不对!神奇!

楼主:
定时1ms翻转IO口得到的波形始终是800us左右,无论是内部12MRC振荡器还是外部12M晶振;硬件PWM频率也是,设置的是500Hz,实测是670Hz左右;P5.4直接输出PWM波形也是,设置是100KHz,实测是130KHz左右。。。

楼主:
手头上有STC8G、STC8H芯片的都可以试一下,我是真的不敢相信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解决的?能找到问题的,里面给50元

楼主:
刚才有个朋友说,STC8可能不是12T,是15T,这怎么可能?
还有说头文件要换,已经换了最新的,还是一样结果。。。

网友A:
内部IRC选择的是多少?是不是没较准好。你重新下载个ISP软件试试

网友B:
1、确认下载选项没问题
2、按照上面你自己的程序,新建一个工程,再试试

网友B:
检查其他C里面,是否有void XXX(void) interrupt 1中断函数影响了定时器周期(因为编译也能通过

网友A:
你把ISP界面放出来。
CLKDIV肯定不能改。要改需要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IRC选择的是多少?是不是没较准好。你重新下载个ISP软件试试

都试了,没用,一样的结果,不管是选内部12M RC还是外部晶振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其他C里面,是否有void XXX(void) interrupt 1中断函数影响了定时器周期(因为编译也能通过) ...

没用其他程序啊,就这么几行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其他程序啊,就这么几行代码

我刚好有块STC8H的板子,用你的程序试过了没问题,波形1ms翻转正确:建议你不要怕麻烦,新建工程再试试

网友A:
你启动ISP软件后啥也不改,默认11.0592,看看结果。外部晶振需要修改CLKSEL=1.
0.76这个值好像24M和30M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块STC8H的板子,用你的程序试过了没问题,波形1ms翻转正确:建议你不要怕麻烦,新建工程再试试

...

卧槽 为毛我这两天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感觉好神奇,都不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之前一直在用,一直都没有这种低级错误,难道是我的Keil要换?用了一年多都没换,包括头文件

网友A:
确定烧录的型号就是界面中的STC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ISP软件后啥也不改,默认11.0592,看看结果。外部晶振需要修改CLKSEL=1.
0.76这个值好像24M和30M的比 ...

确定是没有动 我现在都不用外部晶振测了,都是内部RC 12M测试,程序上屏蔽了所有其他功能,就这么简单的几行代码,但现在不管怎么搞,它就是存在这个0.76的比值,包括AD结果、PWM频率、T0定时周期等等,真的活见鬼,之前的案子都简单,不需要特别关注主频,之前调试红外遥控器的时候也没出问题,现在之前的程序用不了,我才发现是主频怎么搞都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ISP软件后啥也不改,默认11.0592,看看结果。外部晶振需要修改CLKSEL=1.
0.76这个值好像24M和30M的比 ...

如果不修改ISP软件,启动后就是11.0592M RC,是920us左右,好像还挺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ISP软件后啥也不改,默认11.0592,看看结果。外部晶振需要修改CLKSEL=1.
0.76这个值好像24M和30M的比 ...

还真的被你给整的有点眉目了,如果ISP软件启动后不修改RC频率,选默认的11.0592MHz,其他地方也不动,定时1ms实测是920us,一旦改了RC频率到12MHz,定时1ms就变成800us了!!!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块STC8H的板子,用你的程序试过了没问题,波形1ms翻转正确:建议你不要怕麻烦,新建工程再试试

...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SP软件和Ke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SP软件和Keil?

STC V6.90Q
KEIL: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PK51 Prof. Developers Kit  Version: 9.54
Toolchain Path:    C:\Keil_v5\C51\BIN
C Compiler:         C51.exe    V9.54
Assembler:          A51.exe    V8.02c
Linker/Locator:     BL51.exe    V6.22
Librarian:             LIB51.exe    V4.30.1.0
Hex Converter:      OH51.exe    V2.7.0.0
CPU DLL:               S8051.DLL            V3.100.0.0
Dialog DLL:         TP51.DLL             V2.58
Target DLL:             STCMON51.DLL         V0, 1, 0, 17
Dialog DLL:         TP51.DLL             V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 V6.90Q
KEIL:
Tool Version Numbers:

Keil版本不一样:
IDE-Version:
μVision V5.25.3.0
Copyright (C) 2018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51 Professional  Version: 9.59.0.0
Toolchain Path:    C:\Keil_v5\C51\BIN
C Compiler:         C51.exe    V9.59.0.0
Assembler:          A51.exe    V8.2.7.0
Linker/Locator:     BL51.exe    V6.22.2.0
Librarian:             LIB51.exe    V4.30.1.0
Hex Converter:      OH51.exe    V2.7.0.0
CPU DLL:               S8051.DLL            V3.122.0.0
Dialog DLL:         DP51.DLL             V2.66.0.0

网友A:
应该你买的这批芯片有问题,频率较准不准。我遇到过频率较准问题,同一芯片,多次ISP,每次较准的偏差不一样,波特率高一点时正常时不正常。国产的理解下。你这个偏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 V6.90Q
KEIL:
Tool Version Numbers:

ISP V6.90Q版本我找找,我用的是6.90U版本

@henangongda123 :17%的误差叫对?
@chongdongchen :ISP软件启动后不修改任何东西,11.0592M就对得上了,这个怎么解释啊
跟版本没关系,可能是你哪个细节没弄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ISP软件后啥也不改,默认11.0592,看看结果。外部晶振需要修改CLKSEL=1.
0.76这个值好像24M和30M的比 ...

大牛,从数值误差反推出时钟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牛,从数值误差反推出时钟配置

魔咒般的0.76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牛,从数值误差反推出时钟配置

不折腾了,所有东西都按0.76倍来搞了,按0.76倍数就正常了,点背,客户催样品催的好烦,还是赶紧按0.76倍主频把样品搞出来交差。。。

网友D:
用你的代码做了测试,烧STC8G1K08A上,输出没有问题。直接用万用表频率档测,12MHz配置时显示频率499Hz,24MHz配置显示频率998Hz。

网友E:
我也来借花献佛
以下是手动配置例子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sfr     VRTRIM  =   0xA6;

#define CL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USBCHIPID
#define CPUIDBASE   0xfde0

#define T22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b))   //22.1184MHz
#define T2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c))   //24MHz
#ifdef  USBCHIPID
#define 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d))   //27MHz
#define T3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e))   //30MHz
#define T33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f))   //33.1776MHz
#define T3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0))   //35MHz
#define T3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1))   //36.864MHz
#define T4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2))   //40MHz
#define T4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3))   //44.2368MHz
#define T48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4))   //48MHz
#else
#define T2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d))   //20MHz
#define 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e))   //27MHz
#define T3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f))   //30MHz
#define T33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0))   //33.1776MHz
#define T3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1))   //35MHz
#define T3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2))   //36.864MHz
#define T4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3))   //40MHz
#define T4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4))   //45MHz
#endif
#define VRT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5))   //VRTRIM_6M
#define VRT1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6))   //VRTRIM_10M
#define VR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7))   //VRTRIM_27M
#define VRT4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8))   //VRTRIM_44M

void main()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FR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fndef   USBCHIPID
//  //选择20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20M_ADDR;
//  VRTRIM = VRT27M_ADDR;
//  IRCBAND = 0x02;
//  CLKDIV = 0x00;
//#endif

//  //选择22.1184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22M_ADDR;
//  VRTRIM = VRT27M_ADDR;
//  IRCBAND = 0x02;
//  CLKDIV = 0x00;

    //选择24MHz
    CLKDIV = 0x04;
    IRTRIM = T24M_ADDR;
    VRTRIM = VRT27M_ADDR;
    IRCBAND = 0x02;
    CLKDIV = 0x00;

//  //选择27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27M_ADDR;
//  VRTRIM = VRT27M_ADDR;
//  IRCBAND = 0x02;
//  CLKDIV = 0x00;

//  //选择30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30M_ADDR;
//  VRTRIM = VRT27M_ADDR;
//  IRCBAND = 0x02;
//  CLKDIV = 0x00;

//  //选择33.1776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33M_ADDR;
//  VRTRIM = VRT27M_ADDR;
//  IRCBAND = 0x02;
//  CLKDIV = 0x00;

//  //选择35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35M_ADDR;
//  VRTRIM = VRT44M_ADDR;
//  IRCBAND = 0x03;
//  CLKDIV = 0x00;

//#ifdef    USBCHIPID
//  //选择44.2368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44M_ADDR;
//  VRTRIM = VRT44M_ADDR;
//  IRCBAND = 0x03;
//  CLKDIV = 0x00;

//  //选择48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48M_ADDR;
//  VRTRIM = VRT44M_ADDR;
//  IRCBAND = 0x03;
//  CLKDIV = 0x00;
//#else
//  //选择40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40M_ADDR;
//  VRTRIM = VRT44M_ADDR;
//  IRCBAND = 0x03;
//  CLKDIV = 0x00;

//  //选择45MHz
//  CLKDIV = 0x04;
//  IRTRIM = T45M_ADDR;
//  VRTRIM = VRT44M_ADDR;
//  IRCBAND = 0x03;
//  CLKDIV = 0x00;
//#endif

    while (1);
}

这是手动选择不同内部时钟的例子,

以下代码是配置内部时钟12M的例子,测试下

所以代码这么改下测试下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sfr     VRTRIM  =   0xA6;

#define CL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USBCHIPID
#define CPUIDBASE   0xfde0

#define T22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b))   //22.1184MHz
#define T2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c))   //24MHz
#ifdef  USBCHIPID
#define 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d))   //27MHz
#define T3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e))   //30MHz
#define T33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f))   //33.1776MHz
#define T3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0))   //35MHz
#define T3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1))   //36.864MHz
#define T4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2))   //40MHz
#define T4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3))   //44.2368MHz
#define T48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4))   //48MHz
#else
#define T2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d))   //20MHz
#define 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e))   //27MHz
#define T3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0f))   //30MHz
#define T33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0))   //33.1776MHz
#define T3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1))   //35MHz
#define T3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2))   //36.864MHz
#define T4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3))   //40MHz
#define T45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4))   //45MHz
#endif
#define VRT6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5))   //VRTRIM_6M
#define VRT10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6))   //VRTRIM_10M
#define VRT27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7))   //VRTRIM_27M
#define VRT44M_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PUIDBASE + 0x18))   //VRTRIM_44M

void main()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FR
    //选择24MHz,2分频,CLKDIV=02
    CLKDIV = 0x04;
    IRTRIM = T24M_ADDR;
    VRTRIM = VRT27M_ADDR;
    IRCBAND = 0x02;
    CLKDIV = 0x02;

    while (1);
}

网友E:
出现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内部时钟校准不准确,索性stc有三种参数可以校准,具体参考

网友E:
如果有外部时钟,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你的代码做了测试,烧STC8G1K08A上,输出没有问题。直接用万用表频率档测,12MHz配置时显示频率499Hz,24 ...

同样代码烧STC8H3K64S4的板,也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折腾了,所有东西都按0.76倍来搞了,按0.76倍数就正常了,点背,客户催样品催的好烦,还是赶紧按0.76倍 ...

建议先用示波器的校准波形先卡一下示波器是不是对的

网友F:
楼主下载选择24MHz输出频率多少?

网友G:
话说,stc8g不是1T的内核吗

网友H: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   估计就是主频的宏定义错了

网友I:
- 使用的是单片机型号: STC8G2K64S4
-STC-ISP

#include <STC8G.H>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3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8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10 = !P10;                                 //测试端口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Timer0Init();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while (1);
}

网友J:
留个记号,想知道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K:
用以前的板子,以前的程序测试。以前的板子现在的程序。以前的程序,现在的板子

网友K:
stc不错。用串口测试一下。

网友L:
多换几个芯片试试,遇到过个别STC8G和STC8H芯片内部RC时钟调不住,感觉STC8G和STC8H内部RC振荡器精度和稳定性不如STC8F和STC8A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修改ISP软件,启动后就是11.0592M RC,是920us左右,好像还挺对!!

这个悬赏不悬赏先不说,
指出一下,你这个算得不对。
12M定时1mS,11.0592M 应该是 1085uS, 而不是 920uS,你算反了。
没道理时钟慢了,定时间隔反而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 使用的是单片机型号: STC8G2K64S4
-STC-ISP

你的ISP没有修改IRC,那32M的IRC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悬赏不悬赏先不说,
指出一下,你这个算得不对。
12M定时1mS,11.0592M 应该是 1085uS, 而不是 920uS ...

那就还是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 使用的是单片机型号: STC8G2K64S4
-STC-ISP

你这个程序我下载到STC8G1K08A芯片里面是2ms!程序只更改了P10端口为P33,然后跟你的ISP界面一样,不修改硬件,结果示波器显示是比较精准的2ms!这是为什么?

网友D:
你这个代码下载到STC8G1K08A上测试,IRC=32MHz时P3.3输出是1mS,IRC=16MHz时P3.3输出是2mS,没任何问题。

下载完后看要看看ISP界面显示的IRC频率\分频系数是多少,计算一下确实不对了再来问为什么?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我下载到STC8G1K08A芯片里面是2ms!程序只更改了P10端口为P33,然后跟你的ISP界面一样,不修改硬件,结果示波器显示是比较精准的2ms!这是为什么?
***********************************************
不修改硬件你也要知道不修改的是什么样的配置呀。39楼不修改硬件显示的内部IRC是32MHz,你的不修改硬件那IRC是多少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我下载到STC8G1K08A芯片里面是2ms!程序只更改了P10端口为P33,然后跟你的ISP界面一样,不修改 ...

不知道 不修改的话怎么知道?ISP下载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旦选择就不对,不选择估计是内部默认16M,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16M,而刚才那个网友不修改是32M。而且不修改的话,我这个版本的ISP看不到内部RC频率提示,他那个却可以看到是31.980MH,我这个ISP软件不修改看不到!
另外,手册里面查不到不修改、不选择ISP下载时IRC频率选择后,STC8G1K08A内部主频会以多少MHz运行,只说有2个频段,所以很郁闷,现在虽然能看出来是16M,但这个16M从哪来的不知道,为啥会是16M手册里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我下载到STC8G1K08A芯片里面是2ms!程序只更改了P10端口为P33,然后跟你的ISP界面一样,不修改 ...

我也想知道他那个不修改ISP下载频率、硬件选项为啥能显示31.098MHz,而我的ISP软件不修改却不显示内部IRC主频多少。。。

网友M:
还有,下载完程序以后,要断电再开电,修改的设置才能起作用哦。
如果不断电,直接运行,那么,程序是更新了,但是硬件设置还是原来的。

网友D:
修不修改都能看到内部IRC是多少。
哪个版本都一样能看到。
上面截图就是用U版下载显示的信息,有烧写时改硬件配置的也有不改硬件配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他那个不修改ISP下载频率、硬件选项为啥能显示31.098MHz,而我的ISP软件不修改却不显示内部IRC ...

把显示的信息往上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还有,下载完程序以后,要断电再开电,修改的设置才能起作用哦。
如果不断电,直接运行,那么,程序是更新 ...

下载后直接更新,不用重新上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不修改的话怎么知道?ISP下载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旦选择就不对,不选择估计是内部默认16M,但不知 ...

这个和默认没毛关系。上次你烧了什么频率这次不改的话它还是上次选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不修改的话怎么知道?ISP下载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旦选择就不对,不选择估计是内部默认16M,但不知 ...

烧写时可以知道IRC是多少,不少写的话用“检测MCU选项”检测。要滚动窗口找你要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下载完程序以后,要断电再开电,修改的设置才能起作用哦。
如果不断电,直接运行,那么,程序是更新 ...

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默认没毛关系。上次你烧了什么频率这次不改的话它还是上次选的频率。
...

我压根没设置过16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时可以知道IRC是多少,不少写的话用“检测MCU选项”检测。要滚动窗口找你要的信息。

我检测了一下,昨天还是16M在运行,今天一检测是12M,然后时钟周期也对不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检测了一下,昨天还是16M在运行,今天一检测是12M,然后时钟周期也对不上了!
...

这个不太可能。不烧写更改基本是不会变的。
我看所有人拿板子测试了都是没问题的,就你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太可能。不烧写更改基本是不会变的。
我看所有人拿板子测试了都是没问题的,就你的有问题。 ...

要不然我发帖干什么?闲的蛋疼?

网友D:
我看你的芯片固件版本和我们测试的不同。
如果怀疑芯片问题,考虑联系STC技术支持,把芯片寄过去确认。

网友N:
芯片没问题,这个内部IRC,分2个频段,20-33、14.7-26,无法达到12M的,12M,要配置成24M,然后分频。
把50元给我吧!
详见STC8G的6.2 STC内部IRC频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