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数字接口

楼主:
振弦采集模块数字接口

数字接口 1( UART/RS232/RS485)
VM 系列模块提供全双工串行 TTL 电平的 UART 接口以及基于 TTL 扩展的 RS232 或 RS485 接口,默认端口设置为“ 9600,N,8,1” , 并支持由软件修改为 9600~460800bps 通讯速率。
UART 的 TTL 电平逻辑高为 VDD,逻辑低为 GND, 与非 3.3V 单片机进行连接时,要注意逻辑电平的转换。TXD 为强推挽输出管脚, RXD 为输入管脚。管脚 485CR 为数据收发指示管脚, 模块向外发送数据时管脚 485CR 输出高电平( 强推挽),非发送时输出低电平。 利用这一逻辑特性, 当在 UART 外部连接 RS485 电平转换芯片时,发送指示管脚可作为半双工 485 芯片的收发控制管脚使用。
注: 当模块为 RS485 接口版本时, 485CR 管脚已在模块内部连接到了 485 芯片( VM511、VM614、 VM618、 VM704S)。

数字接口 2( IIC)
VM5XX 支持双向 IIC 总线和数据传输协议, 支持最高 500kHz 的通讯速率。在总线中, VM5XX 为从设备,与之通讯的上位机为主设备,主设备控制整个通讯过程。向总线发送数据的设备定义为发送器,接收数据的设备定义为接收器。总线必须由主设备来控制,由主设备产生串行时钟( SCL)、控制总线访问以及产生开始和停止信号(条件)。
VM5XX 设备通过 SCL 和 SDA 线与总线连接, 两根数据线均为漏极开路, 与非 3.3V 单片机进行连接时,要注意逻辑电平的转换。部分型号的 SDA 和 SCL 管脚已内置了上拉电阻,详见下表。

设备地址
使用 IIC 总线时, VM5XX 使用 IIC 专用的设备地址, 设备的 IIC 地址默认为 0xA0(160),可通过特殊的 UART 接口指令来完成 IIC 地址的修改,修改后的地址永久保存。

IIC 地址修改指令为: $IICA=xxx\r\n 需要注意的是, IIC 地址必须为偶数,否则修改不能成功。

IIC 协议硬件层信号类别及说明
为了降低使用难度, VM 系列模块的 I2C 接口采用了与 AT24C02 完全相同的读写时序,在此不再描述更多细节。

应用领域
应力应变: 结构应力应变、基坑支护、 管廊、 地下工程
仪器仪表: 振弦(采集仪)读数仪表开发。
自动化、 信息化: 结合物联网技术替代传统人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