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类放大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11-07):
PWM波经过E类放大电路后,波形峰值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很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相信单独的PWM输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要从放大电路入手,看看是不是饱和了或者哪里参数不对。这就需要弄懂放大电路原理才行。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你研究下E类放大电路的特性。对于E类放大器的输出,关键取决于负载网络的参数选择。

网友C(2022-12-08):
请问C类D类和E类它们之间本质区别或者说是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D:
在E类功率放大电路中,并联电容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主要用来保证在晶体管截止的时间里,使集电极电压保持十分低的一个值,直到集电极电流减小到零为止。

网友E:
集电极电压的延迟上升,是E类功率放大器高效率工作的必要条件。

网友F:
E类功率放大器并联电容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的热点问题

网友G:
在E类功率放大器中,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当晶体管开关闭合时,集电极电压理想情况下将为零,同时将产生较大的集电极电流;当开关断开时,没有集电极电流流过晶体管,但是存在集电极电压,从而避免了晶体管电流、电压的同时存在,减小晶体管在全开、全闭状态下的功率耗损。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射极跟随器,输出波形肯定比前面的小

网友I:
是不是没有工作在放大状态啊

网友J(2024-10-2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K: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L: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M: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N: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O: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P: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Q: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R: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S: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