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数字电源demo板S T D E S-3K W TLCP的设计应用方案在哪申请。

楼主(2022-11-07):
关于数字电源demo板S T D E S-3K W TLCP的设计应用方案在哪申请。

网友A:
这个是ST的方案Demo板吗?如果是,可以找找代理商。

网友B:
ST的电源demo板应该不好申请吧,毕竟都不怎么推广的

网友C:
你可以问问代理商的,看看他们手里是否有多余的

网友D:
话说,网上没有卖的吗?你可以买一块吧

网友E:
ST有个官方天猫店,你去问问他家客服,是否有这款demo

网友F:
你去官网申请就行的,如果理由合适,一般官方能送的

网友G:
你想要demo板还是电路设计方案啊?

网友H:
还真没用过ST的数字电源方面,ST的电源部分制作怎么样,好用不

网友I:
现在开发板不好申请了,官方都不愿送开发板了,建议楼主还是能买就买一块吧

网友J: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连接,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stdes-3kwtlcp.html 看看能不能给你点解决方法

网友K:
官方应该没有这板子的免费申请吧,你问问原厂或者大一点的代理商,问问能不能申请到

网友L(2024-11-16):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M:
电流要增大

网友N: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O: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P: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Q: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R: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S: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