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集完数据以后,为什么需要进行中断啊?

楼主(2022-11-07):
ADC采集完数据以后,为什么需要进行中断啊?

网友A:
不是必须的,只是方便你读取,并处理

网友B:
为了方便程序在采集期间可以干别的事情,当采集完成后,再进行处理。

网友C:
你不中断也可以的,等采集完成之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D:
也可以等采集完成之后再操作

网友E:
不是必须的,只是方便你处理

网友F:
那你解释一下,USART接收到数据,为什么要产生中断啊?一个道理,通知你去读数据

网友G:
不是一定要中断,中断更方便你读取

网友H:
进中断的话,是让你可以处理数据的

网友I:
一般情况好像也不用进入中断吧,都是采集完数据就进行数据处理了

网友J:
你可以看看程序啊,看看为啥要这么写呢,就知道了

网友K:
我一般也没用中断,都是循环处理的

网友L:
不是必须的吧,转换也很快的

网友M:
其实ADC采样可以用DMA,能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N:
采集完数据也不是非要进入到中断的,循环处理也行

网友O:
反正怎么处理都可以的,就是把采集的数据处理好就行

网友P:
你可以试试不用中断的,其实不用中断也可

网友Q:
这个分时候的,就看你程序的速度和需求的

网友Q:
你要进什么中断啊?可以不用进中断的呀

网友R:
一般情况看你程序逻辑设计,要是想定时获取,就用中断吧

网友M:
你可以不进也行的,这不是必须的

网友N:
可以看看你程序的,这跟你程序设计有关系

网友O:
一般是不用中断也行,但是很多用中断习惯,就喜欢中断获取数据的

网友H:
其实中断获取数据一般是可以方便数据定时获取呢

网友P:
有的时候采集之后在中断中处理,这样能实时性好一些

网友S:
都行的,有没有中断都行,没有中断就循环着采集和处理数据

网友T:
中断是OK的啊,这样处理数据比较方便

网友U(2022-12-08):
不是必须要进行中断  中断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网友V:
可以做循环处理 也可以做中断处理 关键看自己的软件结构

网友W:
不一定 但是感觉中断时最方便的 而且节省资源

网友X:
处理方法很多 总的就是使用什么方式去发现已经转换完成

网友Y:
不是需要使用中断  而是可以选用中断这个方式,当然还可以启用dma

网友Z:
这个只是用中断读取模式而已,你也可以不用中断,用查询。

网友D:
怎么处理都可以,只要能把采集的数据处理好就行

网友AA:
可以使用中断  也可以使用轮询的方式来确定是否转换完成

网友AB:
这个可以不进入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