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E类放大电路后,峰值不增反降

楼主(2022-11-07):
一个PWM波在通过E类放大电路后,幅值下降。如图所示,而且TP2处电压很小,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不见图,查查电源的负载能力吧

网友B:
可以把图截出来看看咋回事儿吗?下降的效果是啥样的

网友C:
也许是电源的问题,也可能是失真的问题

网友D:
TP2是你做的测试点吗?

网友E:
这个你E类放大器怎么设计的?

网友F:
怀疑是你E类放大器的问题吧,有可能是放大系数不对吧

网友G:
你电压很小?是不是消耗电流比较大啊?

网友H:
你可以考虑一下供电能力,稳一稳

网友I:
E类放大器有啥优势啊?

网友J:
你一说电压很小给我的感觉就是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K:
你把PWM的幅值调小呢?还有就是增益弄小点试试,看看还会这样不

网友L(2023-02-20):
查查电源的负载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