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2-11-07):
一、PWM操作驱动器使步进电机一直转
1.使能定时器时钟,并配置基本参数。下图以TIM3为例。
2.配置输出比较PWM1模式。下图ARR+1=100,故CCR值除以100即占空比。占空比与转速有关。
3.使能时钟   TIM_Cmd(TIM3, ENABLE);
注:
计数器每溢出一次,发出一次脉冲,产生一次TRGO(触发输出信号)。
PWM频率不宜过快,否则可能使步进电机不转,并伴有鸣叫。
CCR可随时更改,用以调速。
开启PWM时,必须同时开启AFIO时钟!!必须配置对应引脚为复用输出!!

二、转一定角度
使用定时器主从模式,从定时器用于计算脉冲数(脉冲即指PWM波)。脉冲数与旋转角度直接相关,查看驱动器拨码开关设置可知脉冲与角度关系。
1.使能从定时器时钟,并配置基本参数。Period(即ARR)+1为期望脉冲数,达到期望数后触发中断。本例从定时器为TIM4.
2.使能中断并中断优先级分组。
3.设置主定时器并使能,使用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
4.设置从定时器,参数TIM_SlaveMode_External1。
5.设置输入触发源,参数TIM_TS_ITR2需要查表。(可以查看本专栏中“stm32定时器”篇“主从模式”)
6.设置从定时器触发为外部时钟模式。
7.使能从定时器时钟。
8.写中断服务函数,关闭定时器以停转步进电机。

网友A:
抹红那部分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涂掉的那块代码是什么啊?

网友C:
PWM控制直流电机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D:
PWM控制电机,最好再配合使用MOS,很OK

网友E:
其实最好用专用的电机控制芯片,这样能稳当很多

网友F:
我觉得电机有鸣叫可能是因为频率没对上,比如电机需要10K的频率,你要给小了给大了效果都不好

网友G:
转角一般不都是用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H:
原来转角还能用定时器获取到,有点意思

网友I:
步进电机一般不都是PWM控制么,但是得有驱动芯片的

网友J:
我觉得用定时器输出的波形也能驱动步进电机了,也还简单点

网友K:
步进电机的角度可以用步进数来获得吧

网友L:
你可以加个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也能粗略的得到步进电机的位置和角度的

网友M:
感觉步进电机这么做应该是最好的了,可以知道角度也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N(2022-12-09):
在什么情况下电机会发生抖动的现象呢

网友O:
电机发出鸣叫的原因是什么 ?是报错还是过载?

网友P:
现在有米有具体的说法就是转动的步距角和功率的关系呢

网友Q:
pwm频率和电机的参数的配合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

网友R:
如何保证每个pwm的周期中让步进电机动作一步呢

网友S:
除了使用溢出的方式进行触发,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T:
PWM驱动步进电机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驱动部分其实是已经做好的,有时候有的步进电机驱动比较麻烦,设置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U(2024-05-12):
用pwm就可以吧

网友V(2024-09-2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W:
电流要增大

网友X: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Y: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Z: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AA: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AB: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AC: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AD: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AE: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