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IO引脚配置方式

楼主(2022-11-07):
单片机引脚配置方式
方式一:直接写寄存器来配置的话,那么,看上手册,给“配置寄存器”对应的位写0或者1就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方式二:调用库函数进行配置,对结构体了解

  选择好GPIO_Mode之后,就要使用GPIO_Init()函数来配置,你可以打开这个配置函数,实际上也是在对“配置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某个引脚功能配置方式:
1、作为普通GPIO输入
        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在引脚上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上拉就是把引脚设置为高电平了,你用万用表量上拉引脚,就是高电平;下拉就是把引脚设置为低电平了,你用万用表量下拉引脚,就是低电平,也就是0V。

2、作为普通GPIO输出
        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设置为推挽,就是提高了引脚的输出电流能力。设置为开漏,就是提高了引脚的输入电流能力。然后还要知道,设置为开漏时,如果外部不加上拉电阻,默认输出是低电平。

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
        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
        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复用就是该引脚可以作为SPI引脚I2C引脚等其他功能的引脚。

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
        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A:
之前最初学习STM32的时候,真就是寄存器弄起的,可太麻烦了

网友B:
其实可以看官方提供的库函数就好了,就不用研究寄存器了

网友C:
你可以用cubemx来配置的啊,很方面的

网友D:
我觉得现在开发一个程序都太简单了,很多都带有可视化配置操作

网友E:
用库函数就是对的,因为这样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F:
其实现在不咋用寄存器,是因为维护起来麻烦,程序不便于理解

网友G:
我觉得ST的生态做得很好了,就连基础配置方面弄得都挺好

网友H:
如何配置,其实看库函数中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I:
如果楼主有精力,其实可以看看cubemx,这个比库函数还有意思

网友J:
结构体属实可以,能省一些资源,而且看着清晰明了

网友J:
说实话,不能看寄存器,配置可太麻烦了

网友G:
现在自从有了cubemx, 数据手册都可以不用看了,哈哈

网友K:
IO配置就是基础,属实得好好看看

网友F:
其实用库函数的话,就简单多了,看注释就知道怎么使用了

网友D:
ST的配置还是比较容易的,寄存器也能看懂,库函数还比较简单

网友L:
话说,寄存器操作真的能比库函数快很多吗?

网友I:
配置好像就这几种模式吧,还算比较好记的

网友M:
一般情况,输出大多数都是推挽输出吧,是不是?

网友N:
感觉ST的输出方式还是不够智能,其他一些MCU都可以设置输出电流是多少的

网友O:
其实可以多讲讲HAL的事儿,HAL现在用的比较多啊

网友P(2022-12-09):
复用推挽模式和通用推挽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Q: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控制输出低电平时引脚接地,控制输出高电平时引脚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阻态。

网友R:
开漏输出跟集电极开路十分相似,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开漏输出使用的场效应管,使用时要加上拉电阻而已。

网友S:
复用推挽输出,此时IO受内部外设控制,比如定时器的PWM,比如SPI的MOSI,MISO等。
而普通的推挽输出,则IO受ODR控制。

网友T:
引用 网友L:
话说,寄存器操作真的能比库函数快很多吗?

我觉得不一定快很多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使用习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看官方提供的库函数就好了,就不用研究寄存器了

这个有点片面 我觉得无论使用哪种方式  都应该熟悉寄存器

网友V:
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配置结构体方便多了

网友W(2024-11-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X: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Y: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Z: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AA: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AB: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AC: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AD: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E: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