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GPIO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1、GPE[10]/NALE开机时会有低电平, 是因为booting nandflash过程中软件会拉这根脚

使用时需要避开

2、使用GPIO做电源、LED、蜂鸣器开关时,开机时状态不是预设值;

      N32926绝大多数GPIO default值为input pull high,具体参考规格书;

      3.3V先上电,1.8V再上电,在1.8V没有上电这段期间GPIO,输出高电平,下拉

     1Kohm到GND也无法拉低,需调整power sequence (3.3 &1.8V), 让两者一致或

     1.8V 与3.3V 差距在 1mS以內 (最好是600uS).

3、若GPIO有未知脉冲出现,考虑检查电源芯片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A:
在初始化前,GPIO的电平是不确定的,很多BUG都是因为这个。

网友B:
好多bug都是上电输出不确定的问题

网友C:
请问如何才能在开机时候避开这个低电平呢

网友D:
booting nandflash的这个过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网友E:
使用GPIO做电源、LED、蜂鸣器开关时,是否需要专用的驱动芯片呢

网友F:
一般遇到的GPIO的未知脉冲的幅值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G:
为什么需要这两种电平呢,都用3.3V不可以吗

网友H:
请问有没有实际的数据来说明当电源的稳定性低于多少的时候会出现未知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