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 SD booting 的时候,串口有信息,但hang在某处,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2-11-07):
N329 SD booting 的时候,串口有信息,但hang在某处,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检查一下SD_CMD是不是做IO使用,接了低电平?认作有SD card plug in,但无法与SD卡取得通讯(N32926 C版的芯片上SD_CMD拉低,表现为2s左右的延时)

网友B:
SD卡套上接口的定义是否与PCB footprint的定义一致

网友C:
写个LED灯的控制程序,然后加入到串口初始化之前一步一步的调试吧,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前面的初始化有问题导致没有正常启动UBOOT

网友D:
可否考虑换一片试试看 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请问在N329 SD booting 的时候,如果串口有信息 是错误码还是乱码呢

网友F:
在相关引脚的硬件连接上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通过串口信息分析卡在什么具体的位置上吗

网友H:
SDIO接口中定义了8个寄存器:OCR,CID,CSD,RCA,DSR,SCR,SSR(仅sdio卡支持),CSR(仅sdio卡支持)。这些寄存器只能通过对应的命令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