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快速上电fail

楼主(2022-11-07):
N329快速上电fail

网友A(2023-01-11):
话说,这N329是啥系列的MCU啊?

网友B:
快速上电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C:
正常快速上电是不是应该有个上电顺序和时序啊

网友D:
快速上电出了错应该从硬件找原因吧

网友E:
没太理解楼主说的,要是能详细说说就更好了

网友F:
一般MCU上电都算是快速上电吧,都没有等待啥的

网友G:
其实上电也是有顺序的,要是上错了就完了

网友H:
还没用过N329的快速上电操作呢

网友I:
你要是出现问题了可以直接给新唐官方打电话吧

网友J:
他家手册上没写快速上电操作流程吗?

网友K:
楼主有相关的故障照片嘛?你说是不是你应该先问一下官方或是把相关的故障现象给大家展示一下,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呢

网友L:
楼主,这个是上电fail告诉大家一个结果嘛?原因查明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