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BUSOFF中断后,设置了CCE=1, CCE=0后,直接清除INIT,无法恢复正常通讯,d

楼主(2022-11-07):
让CAN模块正常init,还需要等待129*11个consecutive recessive bits,才能正常通讯。如按照1M的通讯速度来说,需要 129*11*1us=1419 us。和总线速度有关。

网友A:
有这么时间长么?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这是官方手册上写的时间么?

网友C:
其实咋说呢,正常操作初始化之后,再加上初始化其他外设,等can收发数据的时候也能到这个时间了

网友D:
感觉时间是有点长,之前使用的时候还没太注意呢

网友E:
那一颗ic用料?

网友F:
如果想优化代码,快速的让can初始化完成,这样行吗?

网友G:
如果在写代码的时候米有进行延时 会造成失败吗

网友H:
首先明确can总线通讯应该不是全双工通讯方式吧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完全满足通讯要求 因为can的性质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这个间隔 很有可能数据处理也会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感觉时间是有点长,之前使用的时候还没太注意呢

还可以吧 1ms的多的时间延时 咱们自己做通讯的时候还得加延时函数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时间长么?还真没注意过

看着是觉得很长 其实这个就是很常规的延时

网友L:
init的清除方式是手动还是软件自动就清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