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通信时TX上有一串波形后再无数据。

楼主(2022-11-07):
CAN通信时TX上有一串波形后再无数据。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其他节点?

网友B:
你调试看看程序是否还在正常运行。有可能程序死了。

网友C:
贴一下波形图呗,说不定可以给你分析一下,同时贴一下CAN配置。

网友D:
看看代码跟波形

网友E:
关键是这段波形能不能确定你的波特率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F:
可以确定程序在发送数据吗 还是死循环了呢?

网友G:
首先就是楼主得确认一下发送方是否正常吧

网友H:
另外  如果硬件连接有问题 即便软件没有问题 也无法发送数据

网友I:
接收和发送双方都接终端的电阻了吗

网友J:
先采用回环模式进行调试吧,至少减少排查错误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