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速USB批量传输时速率只有11M,而例程实测能达到22M。

楼主(2022-11-07):
高速USB批量传输时速率只有11M,而例程实测能达到22M。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将USB设备枚举成了多个设备,分掉了带宽导致。

网友B:
例程也是批量传输吗?

网友C:
你看看你寄存器配置和例程的寄存器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A:
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在IN token 中断里面存入每次填入FIFO的数据长度,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填入数据,并且都能填满。如果不能,查看代码,看看瓶颈在哪里?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下载不同的程序  跑出来的速度是不同的是吗

网友E:
批量传输的速度应该更快才对呢呀

网友F:
usb的传输速度是电脑与usb设备之间协商的结果,传输速度是按usb线两端的设备支持的最高速度来决定的

网友G:
咱们芯片上的usb一般来说是usb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H:
影响usb数据读取速度快慢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网友I:
单片机语言里边支持链表类型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