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设备连接到电脑上后,每26s设备管理器里刷新一次(重新枚举)。

楼主(2022-11-07):
USB设备连接到电脑上后,每26s设备管理器里刷新一次(重新枚举)。

网友A:
程序里有WDT,没有喂狗MCU发生复位,或者电压过低导致BOD复位。程序重新运行,所以电脑上会看到usb设备会被反复加载。

网友B:
26S?你看看你程序有没什么定时器是二十几秒的。

网友C:
芯片重启了吧,如果有状态灯,看看状态灯。或者调试一下。

网友D:
先测试是否是单片机重启,如果不是,那有可能是USB配置的问题。

网友E:
这句代码可以模拟拔出动作,让主机重新枚举:USBD_SET_SE0(); 检查代码里面是不是周期性调用了该语句。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单片机重启了

网友G: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展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toolbar,toolbar下面的3个子键explorer、shellbrower、webbrower都有一个名字为“itbarlayout”的键值,将它们全部删除即可

网友H:
usb不断闪退导致设备管理器不断刷新

网友I:
如果你的电脑连鼠标也不能插,键盘也不能,U盘也不能,数据线也不可以,那么就是你USB接口坏了

网友J:
也就是说每次刷新的时候就会重新识别usb设备是吗

网友K:
在仿真情况下或者在正常运行的时候设置一定的标识用于排除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L:
更新或者更换一下usb的底层驱动文件试试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