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460 TIMERA PWM功能有个问题

楼主:
在使用这个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时,做个LED呼吸灯,在输出占空比0时,最后会有个整个周期输出100%占空比,手册上说了通过“端口控制寄存器”中可以设置输出0%或100%的占空比,实测在输出0%无效;

最后没办法,只能切换成IO模式输出0

网友A(2022-11-07):
占空比无法设置成0,岂不是有点**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无法设置成0,岂不是有点**肋?

哈哈哈哈,已经计划在切MCU了,换成其它的了

网友B:
百分之0以及百分之百其实都是一个固定的电平了

网友C:
基本上没有设置过0,所以好奇难道pwm设置有最小占空比的限制吗?

网友D:
当设置为100%时,实际能输出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已经计划在切MCU了,换成其它的了

这个是芯片系列的问题吗  我觉得应该问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F:
实测0无效的话 如果100有效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将相位更改180度来间接实现呢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在设置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生效呢

网友H(2022-12-07):
TimerA输出0或者100占空比,是设置这个寄存器的bi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TimerA输出0或者100占空比,是设置这个寄存器的bit

直接强制高、低电平输出就好了。

网友H(点评):
PCONR的bit8~9就是输出强制电平的功能

网友J(2023-02-02):
led的占空比很小就不显示亮了。

网友K:
HC32F460没用过,之前用st的时候可以设置0%

网友L:
你增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占空比小的时候变灭。

网友M:
这个是定时器的问题吗?

网友N:
这个为什么不能输出为0呢?

网友O:
这点确实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