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如何在JLINK V7.80a里添加国民技术芯片信息?

楼主(2022-11-07):
v7.80a里没有JLinkDevices文件,该如何添加国民技术的芯片信息?有知道的帮指点一下。

您可以加我微信,17722508231

网友A:
要安装pack支持包

网友B:
这个我已经弄好了,比较简单.感觉用j-flash的方式没这个J-flash Lite方式好.

网友C:
请问后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后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是没解决,换低版本的了

网友D:
直接使用arm通信芯片就行。

网友E:
选择contex-m3或者m4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contex-m3或者m4的芯片。

你这只是临时对策,我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

网友F:
这个jlink好像没有国民技术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