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USB3300接收数据不完整

楼主(2022-11-07):
最近在使用USB3300作为Device时,发现HS模式枚举不成功,PC发送指令为:C3 80 06 00 00 02 00 00 FF 00 E9 A4(A4E9为CRC)抓了ULPI接口数据,前面的数据包都很正常。
收到FF字节,3300的DATA输出成了F0,而且这个字节之后NXT信号变低,后面DATA一直为00,这时DIR信号保持高电平。

PC连续发送3次,都是一样的情况,FF前面的数据正确,FF后面的错误,非常固定。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设计上有无问题

网友B:
把ff提前一个字节看看出错是否与ff强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ff提前一个字节看看出错是否与ff强相关

现在没办法控制PC发任意指令,这个是设置完address之后的指令,前面的指令一直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没办法控制PC发任意指令,这个是设置完address之后的指令,前面的指令一直很正常 ...

设置完地址就会按新地址发指令. 是收到ff后面全错了么?

网友C(2025-10-27):
硬件:检查 USB 差分线阻抗匹配(90Ω),缩短布线,避免信号干扰;确保供电稳定,VBUS 端加滤波电容。
软件:调大接收缓冲区,优化 USB 中断优先级;确认驱动版本适配,关闭不必要的功耗管理功能。
协议:验证数据传输速率与设备匹配,启用 CRC 校验,处理分包与超时重传逻辑。

网友D:
检查一下USB3300的时序问题,可能是数据接收时序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E:
USB3300 接收数据不完整可能因信号完整性差(如布线阻抗不匹配、线长超标)、电源噪声干扰,或固件中 FIFO 缓冲区设置过小、中断处理不及时导致溢出。需检查 PCB 布线、加强电源滤波,调整缓冲区大小,优化中断服务程序,确保数据及时读取,排除时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