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跳转语句会进入硬件中断,关闭中断跳转会停一次

楼主(2022-11-08):
我在APP工程中使用attribute语句在0x8008的位置放置了一个入口函数,用于跳转到0x8200的APP工程。在BOOT工程下增加了跳转语句跳转到0x8008这个入口函数(((void()(void))(0x00008008)))();但是运行这一条语句的时候会进入硬件中断,后来增加了__disable_fiq()语句关闭硬件中断,全速运行会在0x8008处停下来!必须再点一次全速运行才正常。但如果调试的时候给这句话打断点,运行到这条语句的时候点击step into 或者step都可以正常运行。
下面是0x8008的入口函数和相应的汇编

下面是我的跳转语句和跳转语句的汇编

网友A:
没看到代码啊,楼主是不是发掉了

网友B:
那说明你的跳转指针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在boot程序里设置跳转8200这个地址的,没必要又多加一层跳转吧

网友D:
有没有可能,这个8008的地址被占用了呢?

网友E:
我记得这个地址设置是有讲究的,就必须4K对齐吧还是啥来着

网友F:
你关闭硬件中断好像也没啥意义,程序依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G:
你试试不跳转到8008之中,直接跳转8200试试

网友H:
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么,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I:
我觉得有可能是啥呢,就是boot这个跳转操作有问题了

网友J:
你参考一下官方的boot和IAP的跳转操作呗,就地址这块要设置好,感觉是你地址没设置对导致

网友K:
如果仿真都停顿一下,那你要是不仿真,正常用,程序应该起不来

网友L:
如果跳转之前的程序A里有些中断没有关,在跳转之后程序B的中断触发,但程序B里没有定义中断响应函数,找不到地址会导致死机

网友M:
在进行跳转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错误中断呀

网友N:
__attribute__ 可以设置函数属性(Function Attribute )、变量属性(Variable Attribute )和类型属性(Type Attribute )

网友O:
可能地址出现了问题 更改一下指针指向的地址试试看

网友P:
如果使用c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操心这个跳转地址的问题了啊

网友Q:
跳转语句的地址有问题应该 看一下手册 这个地址有没有被系统代码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