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普冉PY32F003的ADC弱电压不准,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2022-11-08):
用PY32F003W16替换一个旧设计,ADC精度不需要太高,测了一下1V以上的数据觉得符合要求就用了。
但是在弱信号20mV以下,不仅误差大,而且会有截断,10几mV以下都是0,这就意外了。
ADC的基准是VCC,VCC我用5V,分辨率5000/4095=1.22mV,不应该啊,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该芯片的RC振荡器精度还不错,8M下,96秒+-0.2秒内,测了50个。

网友A:
adc测量靠近电源轨(地,Vcc)的信号,线性度会很差

网友B(2023-02-06):
PY32F0 这个系列的ADC实际精度只有8位, 其实第8位也是有疑问, 7到8位之间.

设成12bit精度, 8位之后的那4个bit, 基本上就是随机数.

网友C(2023-03-12):
引用 网友B:
PY32F0 这个系列的ADC实际精度只有8位, 其实第8位也是有疑问, 7到8位之间.

设成12bit精度, 8位之后的那4 ...

锦锐003芯片ADC精度可以,做额温枪、血氧仪这些产品对ADC要求的产品上都有用

网友D:
应该是ADC输入,没有自带输入buffer,导致了对外部弱信号的采样错误,需要外置一个OPA来进行加强/放大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ADC输入,没有自带输入buffer,导致了对外部弱信号的采样错误,需要外置一个OPA来进行加强/放大信号 ...

20mV以下给截断了,不论开不开buf,也不论输入阻抗高低。高电压精度也不高,再外加OPA不够费事的。

测电流可以加偏置,有电流时的值减去无电流时的值。
但测温度等始终在线的不太好办,搞复杂了还不如换芯片。

网友E(2023-06-01):
价格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