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88 电机闭环没有正弦度

楼主(2022-11-08):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LKS的088款芯片在做电机控制,电机额定转速是11万转,额定电压是310V.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机闭环之后可以跑起来,但是完全没有正弦度,开环强拖以及电流闭环角度开环的时候都是有很好的正弦波的,闭环就不行了,现在的运放放大倍数已经是该款芯片所支持的最大倍数200:10.2了,PI控制器的效果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在闭环的时候看到正弦度,而且转速只能上到五万转左右,之后再也上不去转速了,可以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嘛,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点评):
自己做PCBA还是?????,PCBA可以推荐优质方案商给你

网友B(2022-12-21):
1、请问你自己的程序还是使用凌鸥提供的SDK程序;对于11万转高速的应用,凌鸥专门开发了一套算法。
2、“开环强拖以及电流闭环角度开环的时候都是有很好的正弦波的” 这两种情况都会是正弦波,是正确的; 3、闭环阶段的电流采样是不是准确的,采样的数据与示波器波形能不能对应上?4、“转速只能上到五万转左右,之后再也上不去转速了”  是转速最大了,还是出现故障异常了? 5、如果一直无法解决,可以联系zhaojie@linkosemi.com或13598870628,联系赵经理; 我们有高速电机成熟方案,可以沟通交流。

网友A(点评):
市场上貌似没看到过

网友C(2024-01-02):
做闭环控制,你的硬件设计和官方的一致吗?

网友D:
凌鸥专门开发的11万转高速的应用的算法对于MOS管有特殊要求嘛

网友E:
硬件能满足11万的要求都是如何选型的?

网友F:
现在还有使用过这么高速的电机

网友G:
高压三相电确实能够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