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怎么存放

楼主(2022-11-08):
1、常规来说,芯片可以存放多久在仓库?   看到网上有人说6个月,有人说1年,究竟是多久?
  跟湿敏等级有没有关系?
2、什么时候芯片需要做烘烤?
3、我刚从供应商那边拿到的芯片,在2天以内的,是不是就不用烘烤了,还是说本身就是需要烘烤的?

网友A:
抽真空,现在设备和真空包装袋非常便宜。

网友B:
1、常规来说,芯片可以存放多久在仓库?   看到网上有人说6个月,有人说1年,究竟是多久?
  跟湿敏等级有没有关系?——一般保存条件良好的话,比如防静电袋抽真空包装三年也没问题。
2、什么时候芯片需要做烘烤?——回流焊接之前建议烘烤。
3、我刚从供应商那边拿到的芯片,在2天以内的,是不是就不用烘烤了,还是说本身就是需要烘烤的?——取决于之前芯片存放的环境湿度和运输环境的湿度。焊接之前不建议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