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OC_MTPA中的数组数据计算问题

楼主(2022-11-08):
在FOC电机库2.0中,函数s16 FOC_MTPA(s16 hIqRef)里面有MTPA_InitStructure.wangc[bSegment] 和 MTPA_InitStructure.wofst[bSegment] 。这2个数组代表什么意思,它们数据是据哪些电机参数计算出来?什么计算?

网友A:
这你可以看看它如何定义的,大概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B:
没用过FOC库啊,这种库是开源的么?

网友C:
一般情况都是看数组里的单词的,大概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网友D:
你可以这样,仿真的方式跟踪看看

网友E:
通过调试可以看到谁给这数组赋值的

网友F:
应该是配置电机的参数吧

网友G:
电机参数有部分是通过算法来的,有的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H:
估计还得通过搜索的方式查看这数组都是谁给赋的值

网友I:
这俩数组后面没有备注么?可以看看备注的

网友J:
你把程序贴出来吧,我看看程序,这一般数组的含义都是根据程序赋值来说的

网友K(2024-11-08):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L: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M: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N: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O: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P: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Q: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R: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S: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