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2-11-08):
在使用F103的ADC进行采样时,发现一个问题,我用了15路通道(ADC_IN1~15)+一路内部基准电压(1.2V)通道,扫描模式下连续采样这16路电压,但是在采样时发现,当ADC_IN15不接地时,采样得到的基准电压的值也不对。请问大佬们是不是内部基准的那一路电压通道不能加在扫描模式或者连续采样里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接地的话采样正常吗?

网友B:
你试试单独采样基准电路那个,是否正常。

网友C:
内部基准那一路,把采样周期配置为最大值看看

网友D:
对照datasheet关于vref采样时间的要求,检查一下sampling cycle是否足够。

网友E:
在查查线路、ADC配置等